关于直流电抗器

楼主(2008-10-29):
同志们,大侠们,请问一下直流电抗器接线的电流是怎么算的?有没有计算公式呀?一般情况下说明书都有接线的粗细标定但是当大变频器接小电机,比如160KW的变频器接132的电机的话,直流电抗器的接线粗细是按照变频器算还是按照电机算?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为了省事,按变频器算,为了省钱,按电机算。以电流为准。提供电流参数选电抗器即可。

网友B:
大家好,变频器的直流电抗器怎么选?帮帮忙!!!!!

网友C:
呵呵;这么大的功率的变频器一般都配有直流电抗器了;
三菱F系列75KW以上都自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