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各位高人:变频器自整定后,空载电流怎么变化?

网友A:
空载电流怎么变化?什么意思?能进一步说明题意吗?

网友B:
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0%-75%

网友A:
空载电流很大吗?中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应该是在30%左右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高人:变频器自整定后,空载电流怎么变化?
变频器整定照足手册指导来做就好,一般是30%左右比较合理。

网友D:
你问的是不是空载电流和不用变频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