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本人刚学PLC,对于常开常闭的符号还好理解,但对于上升沿/下降沿之类的符号就有点困难了.请教下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详细说明使用呢?我找了好久没有找到,不知各位哪位有,帮忙给发一个,谢!

网友A:
看编程手册就可以
基本指令、应用指令都有讲解的

网友B:
上升/处降沿指令就是在接点接通或断开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指令。

网友C:
要了解指令可以看一下PLC编程说明书,要知道输入输出点的接口解释,就要看PLC接口手册

网友D:
是哪个品牌的,从网站上下载个手册,或者留个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