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0):
谢谢doorcontrol高工,2-3、3-2、5-5、前面的235是9针串口(7-8短接),后面的325应是人机屏的5针口,对吗?还有FP-X松下PLC的USB口一定要装一个驱动才能用吗。这个驱动是不是这个(PFX USB-V428 EXE),197KB,如果不是在那里能够下载的到

网友A:
是的,驱动是随USB电缆附送的.如果找不到,也可以到供应商那里再拷贝一个.

网友B:
呵呵;在对应的软件中有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