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0):
我想做一个5--10公斤吸力的直流电磁铁,C型铁心,铁心截面直径20mm,要求长期供电,电压12V
线圈的线径,及匝数如何计算,有知道的,请帮帮忙,感谢!!

网友A(2008-12-15):
不知道有没有双工位的电磁铁

网友B:
我做过一个,圆的,用于冲床工送料
剖面图
用圆钢车的铁心,自制一个【工】型骨架,用CJ20-40【220v]接触器线圈的漆包线,缠满,在铁心背面钻2mm孔两个,套黄腊管引出线来,用胶封住线圈,直流12v供电,能吸住8公斤左右

铁心背面中间钻孔攻丝M8,用于固定手柄,操作工手持手柄,手柄上有微型按钮,按动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