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0):
我准备用三菱的PLC进行开关量的控制,控制点数输入、输出点数都不超过15点,要有脉冲输出功能,与上位机的通讯功能,哪位大侠给参谋一下:选用什么系列、选用怎样的配置、选用哪些模块、总价格是多少?
我想用最低的费用配置好。谢谢

网友A:
15个点比较尴尬.

FX1S-14MT少了1个点.挤掉一个点吧.

网友B:
还要看输入输出各是多少
脉冲输出要几路呢,如果控制伺服、步进,这个也要占用几个输出点的,有没有考虑呢

网友C:
呵呵;
FX1S 20点的是12进8出;
       30点的是16进14出;
从上面选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