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0):
变频器不知是何原因,所有的参数全部清0,而且再写进去后,返回又自动为0,以前出现过这种现象,但参数只是变为出厂时参数,而且重新更改部分参数就可以了。现发现一个现象:以前关机时十几秒后风扇和数码管才停止,现在一关机就停止了。型号是三菱E520-1.5K,我怀疑是不是里面的电容坏了?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三菱的要长按,1.5秒以上。

网友B:
还有你是不是在PU模式下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