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0):
三菱GX Simulator6怎么下载下来安装时,但装到仿真软件序列号时候就卡住了?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吗?

网友A:
根据我的判断,你原来装过此类的软件,系统有滞留文件,解决方法:用优化大师将系统中所有的卸载程序时的残留文件删掉,清理注册表,冗余等4项清理完毕,找到原来安装此类软件的安装地址删掉,重新安装这个软件即可!

网友B:
需要先安装GX Developer;

网友C:
没看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