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调速

楼主(2008-10-30):
哪位朋友知道电子调速中达林顿管集成块用两个npn 管代替,空载时电压变化正常,接电机就无电压电机也不转。其他元件正常,请问怎么办?用三极管代替发热严重,电机转动极慢。
    请专家指导!谢谢!!

网友A:
必须用达林顿管
也就是复合管
放大倍数500以上
一般大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20--100

你不会是买不到吧?
还是不知道型号?
TIP132   NPN
TIP137  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