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8-10-30):
大家好!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三相发热丝三角形连接,要是阻值不一样,三相电流不平衡,相差30多A,对线路影响大不大?特别是对固态继电器会不会有影响!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三相发热丝三角形连接,要是阻值不一样,三相电流不平衡,相差30多A,对线路影响大不大?特别是对固态继电器会不会有影响!谢谢了!
不知道确切的工艺,应用环境,设计上需要的加热功率如此的话,也就这样了,有什么影响?线路载流量,固态继电器电流等级都得满足。

网友B:
多大功率呀?相差30多安!?还要看看你的每相加热元件的功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