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0):
关在。 编程里怎么写(是三菱的程序)
光电开关是感应料的(有料或无料空包)

网友A:
看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B:
呵呵;光电开关接到PLC的输入点上;只是对应一个输入信号;

网友C:
买一个光电开关接到输入端

网友D:
只占用一个输入点 P24 N24 看看光电开关说明书

网友E:
是啊,只是一个输入点,有信号还是没信号的问题

网友F:
光电开关接PLC输入点,PLC程序里把它当作一个开关来处理就行

网友G:
注意接近开关与PLC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