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如何用外部电路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也就是用一个继电器的常开点控制S1和SC  ,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变频器启动,反之变频器停止,该如何接线,如何设置参数?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呵呵;
继电器输出的2个端子接到变频器上运行信号及公共端,控制方式改为外部端子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