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紧固件?

楼主(2008-10-31):
紧固件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A: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或构件)紧固连接成为一件整体时所采用的一类机械零件的总称。

     紧固件是作紧固连接且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类机械零件。在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路、桥梁、建筑、结构、工具、仪器、仪表和日用品等上面,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紧固件。可见紧固件涉及到行业相当广泛。例举电子行业来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RICHCO紧固件,可谓是全球电子行业紧固件领域的制造龙头。

      特点:品种规格繁多,性能用途各异,而且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的程度极高。因此,也有人把已有国家标准的一类紧固件称为标准紧固件,简称标准件。

信息来源:
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402881a01c786d0d011c788d0ef600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