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怎样确定活塞和气缸的配合间隙 ?

网友A:
活塞与气缸的配合间隙应严格按照柴油发动机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配合,间隙过大,会使柴油发动机冷起动困难,冷机时会发出敲缸声,同时功率下降。间隙过小,则会引起拉缸、胀缸等故障。尤其当活塞所使用的铝合金线膨胀系数比较大时,更容易发生上述情况。柴油发动机修理时,若没有该机的使用说明书,可参考同类机型的配合间隙。风冷柴油发动机的配合间隙一般要比水冷式的略大。通常,缸径为100mm 的四冲程水冷式柴油发动机,使用铝活塞时,配合间隙为0.120 ~0.150mm 。

信息来源:
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531a0bc71d474858011d474afeb800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