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动力机带不动水泵,如何处理?

网友A:
目前在机灌中,“动力配套不合理”现象突出,主要是“大马拉小车”或“小马拉大车”。如一台8B18A型水泵应选配17千瓦电动机,有的却按8B18型水泵给选配了22千瓦的电动机,若按年工作3000小时计,要多耗电1万多千瓦时。配套功率选小了,即“小马拉大车”,会造成水泵出水量不足,电动机过载或带不动水泵,也不能保证设备的安全、经济运行。所以,动力机与水泵的功率必须配套合理。在实践中,前者易于处理;后者即“小马拉大车”的处理较复杂、困难。今特介绍我们的试点经验,供机手根据实际情况检修处理。

(1)当动力机与水泵配套不当,动力机的马力过小带不动时,应更换相应大马力的动力机。

(2)若是水泵转速过高(因水泵转速增高后,马力成立方比相对增高),原动力机带不动水泵时,应降低水泵转速。

(3)泵内零件可能损坏,叶轮与泵壳摩擦厉害或卡住转不动,泵轴弯曲、填料压得过紧、轴承损坏等现象,都会使动力机带不动水泵。这时应彻底检修,消除各种故障。

(4)如水泵抽送的不是清水,而是含有大量泥砂的污水,使轴功率增加(因为相同容量的污水比清水重)而导致动力机带不动。因此,一般农用水泵不允许用来抽污水。

(5)由于进水面变化过大,当水涨得很高时,水泵出水量增加,负荷也增加很多,最后可能带不动,这时应关小出水管闸阀或减小出水量,降低轴功率。

信息来源:
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402881a01c4ec76b011c4f142e3f004c.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