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

楼主(2008-10-31):
我的单片机电源进线加又滤波器,可是滤波器漏电怎么解决
用胶布全部包裹起来就好了!

楼主:
这个问题简单吗?

网友A:
更换一只质量好点的滤波器.再把滤波器外壳接地.

网友B:
有些滤波器是必须要接地的,这是他的设计思路决定的,这种滤波器不能接在灵敏度较高的漏电开关下面,否则会跳闸,而不接地时,这种滤波器又起不到它所设计的滤波效果,【试试通过高耐压小电容接地,看看滤波效果如何,例如10n,4.7n的】
可选用不带接地的滤波器

楼主:
可选用不带接地的滤波器

网友B:
请看下图     这个图的电源进线端,不能接漏保,否则跳闸

糟糕,好像是我搞错啦?

网友C:
SIEMENS伺服电源模块:6SN1145系列、6SN1146系列、6SN1113系列、6SC6100系列、6SC6110系列、6SC6111系列、6SC6112系列、6SC6113系列、6SC6140系列等。

SIEMENS伺服驱动模块:6SN1123系列、6SN1130系列、6SN1135系列等。

SIEMENS电源:6EW1861系列、6EV3055系列、6EP1436系列、6EP1437系列、6ES5951系列、6ES5955系列、6ES5930系列、6ES5931系列、6QN4045系列等。

SIEMENS操作面板、显示器:6FC5103系列、6FC5111系列、6FC5210系列、6FC5410系列、6FC5511系列、6FC3988系列、6FC3984系列、6AV8031系列、6AV3315系列、6AV3520系列、6AV3530系列、6AV1414系列等。

FANUC系列:FANUC0、0i、3、6、7、16i、18i、21i等数控系统的主板、电源模块及主轴驱动及伺服轴驱动模块维修。如A06B系列、A16B系列等等。

BOSH板手电源驱动模块:VM60/EB系列、ASM50-TD系列等。

BOSHREXROTHINDRAMAT电源驱动模块:TDM系列、DKC02.1系列、RAC2.1、2.2、2.3、3.3、3.5系列、DDS02.1系列、DDS03.1系列、DKC11系列等

维修范围:数控系统(CNC)中各类控制板;PLC;交直流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电源模块;驱动模块;操作屏;工业显示器;编程器;编码器;光栅光尺;荧光分析仪(ARL、PHILIPS)内部控制板、高压油箱、X射线高压发生器等。

西门子系列电源、驱动模块:6SN1145系列、6SN1123系列、6EW1861系列、6FC5203系列等;FANUC:A16B系列、A06B系列等;力士乐(REXROTH):DKC01、DKC02、DKC03、DKC11系列、DAC2.2系列、DDS03.1系列、DDS02.1、DDS03.1系列、DDC01系列、KDS1.1、KDS1.3系列、KDV1.3系列、DSC1.6、DSC1.7、DSC3.1系列、TDM1.1、TDM1.2、TDM1.4、TDM2.1、TDM3.2、TDM4.1系列、TVD1.2系列、TVM1.1、TVM1.2、TVM2.1、TVM2.2、TVM2.4系列、TWM1.1、TWM1.2系列、KDF1.1、KDF1.2系列、KDA1.1、KDA3.2系列、MHD、MKD、MDD、MAC、2AD系列等;BOSCH扳手模块:ASM50-TD、VM60/EB等。

维修品牌:西门子、FANUC、Rexroth、BOSCH、ABB、A-B、GE、Num、Honeywell、INDRAMAT、CT、Lenze、Foxpro、罗斯蒙特、丹佛斯、西屋、欧姆龙、富士、三菱、安川、三垦、日立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