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本人第一次使用欧姆龙PLC软件模拟操作的时候!PLC菜单下面的传送到PLC怎么不可以使用?急!谢谢高手!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啊。要先点击“在线工作”才可以用传送到PLC的。

网友B:
楼上的大虾说的对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