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发现一个问题~家用的电灯~用普通灯泡什么问题没有~可是换上节能灯后~把灯关上了灯还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问题何在?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开关上是不是带指示灯的那种?那个指示灯和负载串联.

楼主:
不是~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节能灯~什么都没有!很郁闷了~问了好几个电工师傅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关灯后间隔会闪较常见,不会闪的很频繁。

网友C:
你把零线与火线调换一下,估计你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D:
楼上说的可能性大点,就是你换线比较麻烦,呵呵,一般都是交换保险或空开后的线

楼主:
零线火线都调换过了~也没用!!!!6楼说的交换保险或空开后的线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E:
开关要关火线就好了。

网友F:
那是因为火线和灯泡没有断开.开关只是断开了零线而已。6楼说的交换保险或空开后的线:也就是要开关控制火线呀!

楼主:
我是开关火线零线换过了~灯泡那的火线零线也都换过了~都是没用~真是无奈了~

那我想问一下~要是我现在用了普通灯泡不出现关不上的现象了~会不会出现关上电灯还跑电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开关火线零线换过了~灯泡那的火线零线也都换过了~都是没用~真是无奈了~

那我想问一下~要是我现在用了普通灯泡不出现关不上的现象了~会不会出现关上电灯还跑电那??
哈哈,用普通的白炽灯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存在跑电一说。

网友B:
人类日益高涨的用电活动使我们的周围存在有大量的各种频率和能量不等的辐射电磁波。
物理学中对电磁波的定义是:电场磁场交替变化并以波的形式传播。
人类仿佛象泡在水里一样“泡”在电磁场中。

当节能灯开关断开的是零线时,整个灯还在峰值为300多伏特电压的电场作用下也“浸泡”在这个电磁场当中,这样在周围的电磁场的偶然激发和加在日光灯某一电极上的300伏特的电动势的作用下日光灯管的电极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就会发射出一些电子撞击灯管壁上的荧光粉而发光,当然外界的电磁场不是恒定的,所以灯管发出的光是偶然的,微弱的,断续的。

由于灯泡的发光原理是电流流过灯丝时产生高温而发光,所以在上述条件下灯泡不会发光。
达到灯泡发光所需要的电磁场是很强的,如果在大功率电台发射天线上接一个白炽灯泡的一个电极,而另一个电极悬空不接,当电台工作时,这个灯泡就会被点亮。

拿一个节能灯泡或是一支短一些的日光灯管放在微波炉内,
微波炉工作以后你就会看到炉膛内的灯管亮了起来。(做这个实验看到了以后就要立刻关闭微波炉的电源,以免微波炉空载工作。)
这是微波电流击中了灯管上的荧光粉而使灯管发光,和电视机的荧光屏的发光原理是一样的。
从而使我们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节能灯关了之后还没隔几秒闪一下...”现象的本质。
当然,开关断的是火线就没这事了。

别处转过来,仅供参考,实际上即使控制火线同样可能会闪。

网友G(2008-12-21):
这是典型的控制零线后的症状。让开关切火线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H:
节能灯如果是带整流器的,那就把它先进行放电处理,如果仍然不行就是电路中有乘余电压,测一下关灯后该控制火线的对地电压,如果不超过36伏,就没多大的问题,可以换一个W数大点的即可,或是在给灯并联一个功率和阻值大点的电阻就可解决这现像。解释不足处看以下高手

网友I:
开关板上是不是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的指示灯?拆掉试试????

网友J:
开关当然要控制火线,控制零线是安全规定所不允许地,加了零线开关,灯上依然有电压

网友K(2009-02-22):
重新更换一个开关或者把线重新换下位置应该是可以了哦

网友L:
如开关接的是火线,新灯泡就银光粉的问题,用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网友M:
把开关换过一个,搞那种双线开关就没问题啦

网友N:
管用的一招: 想关灯时吧灯管拿下来  呵呵

网友O:
肯定是开关接的是零线!把火线接开关,这是电工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