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理论复习资料
一、填空题
1.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是一种        系统简称CNC。
2.SINUMERIk820S 系统是别             控制系统,专为经济型数据机床设计的
3.配电网络三相电压不平衡会使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发生           。
4.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交流电源地线与          地线不能共用。
5.电场屏蔽解决分布电容问题,            地线接大地。
6.零信号基准电位的相接点必须保证       不流经信号线。
7.开关量输入节点12个,开关量输出节点8个,实际所用I/O点数为20个,选用中小型控制器       基本单元,就可满足机床的控制要求。
8.电气控制原理图设计按主电路——        ——连锁与保护——总体检查的顺序进行。
9.数显改造机床在普通机床上安装数显         检测装置。
10.SIN840C        软件中含有车床、铣床两种类型的设置。
11.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
        控制装置。
12.SIN840C系统模块具有种类          ,结构清晰,便于维修的特点。
13.机床操作面板上主要有4种加工操作方式,即JOG手动、TEACHIN示教、MDA手动输入数据自动运行和AUTOMATIC         方式。
14.插补原理是已知运动轨迹的起点坐标,终点坐标和曲线方程,由数据系统实时地计算出       的坐标。
15.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的机械传动系统一般由伺服驱动系统、机械传动部件、       组成。
二、选择题
1.电容器替代时,电容器的(    )首先要满足要求。
A、电容量   B、耐压   C、电流   D、功率
2.测试仪可提供三种输出格式:PROTEL文件格式、(    )和索引表格式,可根据使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A、BMP格式   B、文本格式   C、连接表格式   D、JGP格式
3.常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通常分为分散型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STD总线工业控制机、(    )、模块化控制系统、智能调节控制仪表等。
A、16位单板机    B、工业PC    C、主CPU    D、32位单片机
4.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率大于(    )时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A、±5%   B、±3%   C、5%   D、3%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8.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时频率调整旋钮改变主振荡回路的(    )
A、可变电容   B、电压较低.   C、电流大小   D、可变电阻组值
9.触电者既(    )时,应采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法同时进行救护。
A、有心跳无呼吸    B、无心跳又无呼吸
C、无心跳有呼吸    D、呼吸困难
10高性能的高压变频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    )。
A、快速恢复二极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11.PLC模块的安装尺寸、(    )等一般都已经标准化了。
A、电流等级   B、功率等级
C、绝缘等级  D、电压等级
12.准确度是说明测量结果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的大小是准确度的标志。
A、附加误差   B、基本误差   C、系统误差   D、绝对误差
13.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一次设备通常由(    )、变送器和执行机构组成。
A、传感器   B、探头   C、被控对象   D、一次线缆
14.变频器输出侧抗干扰措施中,为了减少(    ),可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器。
A、电源   B、电磁噪声   C、高次谐波   D、信号
1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维修电工高级技师理论复习资料
二、选择题
1.电容器替代时,电容器的( B )首先要满足要求。
A、电容量   B、耐压   C、电流   D、功率
2.测试仪可提供三种输出格式:PROTEL文件格式、( B )和索引表格式,可根据使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A、BMP格式   B、文本格式   C、连接表格式   D、JGP格式
3.常用的工业控制系统通常分为分散型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STD总线工业控制机、( B )、模块化控制系统、智能调节控制仪表等。
A、16位单板机    B、工业PC    C、主CPU    D、32位单片机
4.当配电变压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率大于( A )时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A、±5%   B、±3%   C、5%   D、3%
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6.PLC改造设备控制是指采用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替换原设备控制中庞大而复杂的( B )控制装置。
A、模拟   B、继电器   C、时实   D、时序逻辑电路
7.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设备中( A )或其他电动机调速的方案
A、变极调速   B、变压调速   C、直流调速   D、闭环负反馈
8.高频信号发生器使用时频率调整旋钮改变主振荡回路的( A )
A、可变电容   B、电压较低.   C、电流大小   D、可变电阻组值
9.触电者既( B )时,应采用人工呼吸和胸外挤压法同时进行救护。
A、有心跳无呼吸    B、无心跳又无呼吸
C、无心跳有呼吸    D、呼吸困难
10高性能的高压变频调速装置的主电路开关器件采用(B  )。
A、快速恢复二极    B、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C、电力晶体管     D、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11.PLC模块的安装尺寸、( C )等一般都已经标准化了。
A、电流等级   B、功率等级  C、绝缘等级  D、电压等级
12.准确度是说明测量结果与真值的偏离程度。( D )的大小是准确度的标志。
A、附加误差   B、基本误差   C、系统误差   D、绝对误差
13.典型工业控制机系统的一次设备通常由( A  )、变送器和执行机构组成。
A、传感器   B、探头   C、被控对象   D、一次线缆
14.变频器输出侧抗干扰措施中,为了减少( C  ),可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器。
A、电源   B、电磁噪声   C、高次谐波   D、信号
15.变频器改造设备调速系统提高了( A  )的性能,降低了电能消耗。
A、调速   B、准确度   C、抗扰动   D、稳定
试着做下选择题,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