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31):
台达PLC的DVP10SX11R型号的主机有两个通讯口,com1口是232格式的口,可以用来连接电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来连接触摸屏?如果可以的话,触摸屏的数据我用什么指令可以取到PLC内做处理,然后再反馈相对应的指令给触摸屏,构成一个人机界面?谢谢。

网友A:
呵呵;触摸屏有RS232口的话是可以的;

楼主:
触摸屏是有一个232口的,而且只有这么一个口,它的数据也是主动发送的,不需要PLC再编写读取命令。不过,我不清楚触摸屏的数据发送后,PLC会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哪?也不知道如果要用PLC向触摸屏发送命令该怎么写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