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似量问题

楼主(2008-10-31):
请教各位高手以下的程序表示什么意思?期待您的解释。谢谢!!!

[TO  K0  K17  K0  K1]
[TO  K0  K17  K2  K1]
[TO  K0  K17  K4  K1]

网友A:
仔细看下FX的编程手册中的两个指令TO / FROM介绍吧,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这两个指令是对特殊模块数据缓冲区(BFM)的读写指令
四个K后面的数据分别代表,特殊模块号、BFM号、写入的数据、写的个数

网友B:
呵呵;这是AD/DA模块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