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我好多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门,这是我门公司一太机器上的10GM里的程序,希望大侠门能告诉我,那个START前面的X0是不是PLC里的X0,?
这里面的LD X0 是哪里的PLC里的?  怎么有的程序里写的是LD M16 ,LD M17..... 这M16 ,M17...哪来的什么意思?PLC 程序里,没有的,希望大侠门告知一下,   我是一个才毕业不久的学生,很无奈,我想学习,不知道该问谁,能问谁?  我懂的不多,问的问题也许很浅薄,但我不懂,希望能得到热诚前辈门的的帮助!谢谢!

网友A:
START前面的X0是指X轴的定位程序,序号为0,前面有个字母O,不是指X0
可以再新放一个程序上去编号就是OX1,代表第二个程序的意思
10GM中后面是可以出现X0的,它本身就有输入输出点,也是用X/Y表示,和你提到的M一样,这里的都是10GM自身内部的,和PLC的无关,也不冲突,它们只是在10GM的程序中用的

网友B:
FX2N-1PG及10PG只能接到主机上使用;
10GM及20GM是可以单独运行的;内有存储器及输入输出接点;

网友C:
你还是找个FX2N-10GM的资料看一下吧!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ownload.asp?navid=7
去那看看!

网友A:
FX10GM/20GM的手册中虽然也讲到编程
但感觉和这软件应用有些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