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一个输入控制三个输出的简单构思:
PLC:松下FP0 C32.我想用一个输入来控制三个输出.如当X0第一次接通时,Y0输出;当X0第二次接通时,Y1输出;当X0第三次接通时,Y2输出.  这个梯形图如何画?请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A:
加两个计数器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呵呵;
用计数器比较或步进都可以实现;

楼主:
可以提供梯形图吗?多谢!

网友C:
类似于如下的梯形图,但是不知道你的下一步准备干什么,让输出复位?

网友D:
doorcontrol  算是把这种编程方式学精了。所有的PLC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可以控制N个输出

楼主:
多谢 doorcontrol 师傅!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