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如果I0.0接通一次是不是VD10就会加10?
如果I0.0接通5次Q0.1有输出吗?

楼主:
有时间的也给我回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I0.0接通一次是不是VD10就会加10?
如果I0.0接通5次Q0.1有输出吗

I0.0 接通一次VD10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进行累加,因此请添加如下图所示的边沿触发指令以保证I0.0每接通一次VD10+10。

如果能保证I0.0 每接通一次VD10加10的话,那么5次后Q0.1接通。

网友B:
每次I0.1上升沿累加器不是都清0了吗?这样是不会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