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求助]三菱FX0N-24MR在GX DEVELOPER中怎么去掉关键字,关键字不知道,或者直接在硬件上清除。里面的程序不需要了,机床上踩下的PLC,刚想学,就遇到这个问题,什么东西都写不进去。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将PLC  RUN开关置OFF
1  用GX的清除内存指令清除所的内存可清除关键字。

网友B:
程序不要就直接清空存储器就行了;

楼主:
run开关置OFF  GX developer中清除内存还是不可选择

网友B:
传输设置里选试一下连上PLC了没有?

楼主:
连上了 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可以从PLC中读取程序和参数 但就是不能写进去

网友B:
写入时是否面板上的RUN灯是亮的?
有可能是指定X为控制RUN/STOP开关;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PLC上另装了存储卡,打开看一下有没有?

楼主:
run指示灯不亮 ,至于有没有存储卡 ,没有拆过 不知道    还有 还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B:
呵呵;RUN灯不亮多半是带了存贮卡的;
带的EPROM卡或EEPROM卡上开关写保护了;

楼主:
打开看过了 没有卡啊 那是怎么回事那??

楼主:
现在是程序已经读出的状态 ,RUN灯没亮。就是没有清除plc内存的选项

楼主:
串口已经连接、power灯亮,RUN
灯不亮 ,内无存储卡,在GX developer中无法清除plc内存,登录关键字选项是黑色的,但不知道登录关键字是什么。求助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B:
呵呵;换个FXGP_WIN-C的软件试一下吧;

网友B:
在FXGP_WIN-C下把上述三项全选后确定,如果清空就说明你原来的操作有误,还不能清就只能说明你的PLC有故障了;

楼主:
已经清除了内存,但是在GX developer中还是不能写,FX-win中能写

网友B:
呵呵;那只能说明你在GX developer中操作有误;

楼主:
我第一步是打开GX developer 状态栏无任何数据  新建工程项目也不能选

第二步 选择在线中的plc读取

第三步  。。。。。选择plc型号 FXCPU

楼主:
第四步,按确定后进入传输设置。
第五步,选择串口设置。我这边是com2,9.6K
第六步 :按确定后进行通信测试。
通信成功!!!

楼主:
第七步:按确认后进入PLC读取。按关闭(不按确认)
第八步:再看
{在线}
项目下功能还是不能用(已经在FX-WIN中清空了内存) 读取的话没有任何程序在里面。

网友B:
你安装的是监视专用的版本,当然不能删除程序了;

楼主:
哦 那这个程序到哪里可以下载 。。。。。。。 大哥 给个地址。

网友C:
直接点 ---在线.--清除内存就行了,不过里面程序没了.从新编写.
如需要保留程序,我有解密的软件,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