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32线的问题

楼主(2008-11-01):
我的本本没有串口,在市场上买了根力特牌USB-232转换线,但是与S7-300的MPI线连接还是不能访问CPU,请问有谁用过,或有什么方法解决,或是其他的连接线可以连上PLC.谢谢!

网友A:
使用USB转RS232后,安装驱动,会虚拟出一个串口,在Set……Interface中选择串口时应选用虚拟出来的串口。

不过建议使用PCMCIA卡转串口卡,那样会稳定很多。

如果能使用西门子的原装USB编程电缆的话,那可以对西门子全系列进行编程,会非常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