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有谁知道松下FP0,PLC的输入输出怎么使用啊,我看上面有10端子,但那是COM端?怎么使用?需要接24V电吗?

网友A:
你有使用说明书吗? 找找看,上面有的。

网友B:
松下FP0系列PLC晶体管的输入输出是用排线连接使用的,上面有10端子,按上图连接就可以了.楼主最好去下载一本硬件手册做参考.

网友C:
呵呵;
PLC电源是下面有DC24V的电线;
输入是需要DC24V的;
输出晶体管,可以用DC5V~24V的负载;

网友D:
输入口的COM端一般来说是接入DC24V+,因为一般接近开类的都是NPN。当然你也可以接0V.把二个COM连起来就可以了。输出按图接入。但是注意的是,一般都是输出都是NPN输出。也就是输出为负极了。C32T的为16进制,编写时按1-F编程。本图所绘制的为C16T的型号。
PLC的24V电源插头为:从上往下--地---0V-----24V

楼主:
谢谢,我昨晚弄清楚了自己瞎折腾!呵呵,

网友E:
X端口: 9、 10 号端子相通,接+24V
Y端口:9接正  ,10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