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今天遇到一个 PLC 的输入接近开关 没有金属靠近的时候信号灯小小闪烁  信号强度可以输入PLC   有金属靠近长亮  换个新的接近开关   还是闪烁    三线的接近开关    正  负  信    电源用PLC电源   三菱的FX2N PLC
 高手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干扰,如果有灵敏度调节的可以调节一下,如果不能调节的只好换型号咯.

网友C:
电源用外接的DC24V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检查一下布线情况;

网友D:
如果是光感的接近开关会因为调节不灵敏而引起的。比如被测点的不稳定,有轻微震动都会引起。如果是普通磁感应的大多是安装支架太靠前端,特别是电容式的,千万不可以自选安装支架,要用配套的才好。另外还有电源上有干扰,把电源独立接入试试。如果还不行,换一个PLC口,看是不是PLC端口有故障。

网友A:
楼上的朋友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西门子的近接,最后发现是近接问题,但是从你的情况看不是近接问题,最后你把3线该成2接发看看,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原因自己想下.

网友F:
请教各位高手,
 我单位用的是s7-300西门子PLC,现场分两个分站,通过profibus总线将两个分站链接,近期有一台设备在集控运行时,出现不规律停机,且没有报警,检查接线均没有问题,查看梯形图,发现内部接点和外部参与集控的输入接点均处于正常状态,突然接点与接点之间的连线由实线变为虚线,不知什么原因,特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G:
应该是干扰

网友H:
是干扰,在PLC输入端并接一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I:
是棕正  蓝负 黑信号吗 ?

楼主:
是棕正  蓝负 黑信号    现在怀疑输入点有问题      上次有个点一样的问题  做个外部继电器隔离就可以了

网友F:
请问高手,你说在输入端并接电容,是指在输入模块还是输出模块,并接电容容量多大合适?

网友D:
呵,电路上少来点套套了。别乱加东西上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要针对情况来。如:1,你的线路中是不是有交流直流同穿一个管。2,是不是有变频器或步进电机等和PLC信号同穿一个管。3,电源共线引起的干扰。接地不要接在一起了,分开接,开关电源就不要接地了。整机台接地一定要良好。也可以试线路上套一个无源磁环。我有一台机安装好以后也是发现机器有误动作,也是同样查不出原因。后来在变频器线上套一个磁环,虽然没有根除原因,但是也有所好转。还有就是光电开关不稳定,接上电脑或触摸屏也能看得出来。总会有瞬间动作的。
搞这些东西一定仔细,实在查不出来,就独立连接上去,然后再一点点的加上其它,这样就发现原因了。这也是经验,手不能懒。

网友F:
我单位用的是s7-300西门子PLC,CPU采用S7-315-2DP,现场分两个分站,通过profibus总线将两个分站链接,输出继电器采用继电器输出模块,近期有一台设备在集控运行时,出现不规律停机,且没有报警,检查接线均没有问题,查看梯形图,发现内部接点和外部参与集控的输入接点均处于正常状态,突然接点与接点之间的连线由实线变为虚线,不知什么原因,特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J:
输入端并联电容一只  4.7----47n  耐压63v 以上

网友K(2008-12-26):
可以用外部开关电源24V,或是接近开关的扫描距离太大了,可以将开关的位置进行调整。

网友L:
我也感觉换个型号的接近开关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