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1):
如题。单相交流电机典型的调速方案是调压调速。比如电风扇的快速、中速、慢速档,就是调压调速的应用。

单相交流电机的启动需要启动电容,如果没有启动电容,直接通电起动,会有死角起不来,需要人为用外力帮助启动。

变频器发展到今天的普及程度,单相交流电机,可以使用变频调速吗?怎么解决单相交流电机的启动问题呢?

不知是否有人解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我用过台达的变频器,可以对单相电机进行调速!变频器是MINI 0.75KW的。如果电机是三根线随便接变频器不用分相。

网友B:
呵呵;一般的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对于带电容的电机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台达的变频器,可以对单相电机进行调速!变频器是MINI 0.75KW的。如果电机是三根线随便接变频器不用分相。
这么使用?怎么连接?什么原理?解释一下好吗?直接连接单相交流电机,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般的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对于带电容的电机是不能用的;
耶!是这样的。

网友C:
我见过有专门是供单相电机用的松下变频器

网友D:
其实相当简单的,把电容拆了,然后把电机上连接电容的线和运行线,共用线分别接变频器,保正能调速,力气也比以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相当简单的,把电容拆了,然后把电机上连接电容的线和运行线,共用线分别接变频器,保正能调速,力气也比以前大.
对,因为电机相角是90°,所以变频器要专门设计的,才会有高效率。正反转也容易实现了。

楼主:
^_^,那么,变频器有特殊要求吗?通用变频器也可以直接来驱动单相交流电机?

楼主:
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传动论坛里,一个网名“传动小虾米”提供了上述资料,并作了通俗的讲解。意思是,采用通用变频器,驱动单相交流异步电机也是可能的。这就是结论。有兴趣可以试试看。

网友F:
值得一试

网友F:
三相接二相,平衡是个问题.如果三台同功率的设备均匀分布在三相上,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第一,单相电机的功率都不大,能单相使用,三相平衡就不会是问题的;
第二,这种解法,三相都要流过电流的。

网友G:
有单相的变频器啊,控制电容运行单相电机不行吗?

用三相变频控制拆去电容的单相电机,是个好办法,但是电机的电容线圈可能温升比主绕组要高一些,

网友H:
请教原理是什么???????

网友I:
时间长会不会烧电机啊,学习中

网友J:
三线不带电容的可以

网友K:
专用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单相的变频器啊,控制电容运行单相电机不行吗?

用三相变频控制拆去电容的单相电机,是个好办法,但是电机的电容线圈可能温升比主绕组要高一些,
有启动电容的单相交流电机,不能采用变频控制,道理很简单,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很高,电容器的容抗随频率的增大降低,相当于短路了,会烧掉的。

楼主:
那么采用通用的变频器呢?就是去掉启动电容,用通用变频器,采用图示接法的,可行吗?

网友L:
我正在做一个伺服的系统,也有调速的问题,不懂怎么做?

网友M:
那到底像六楼说的那样可不可以啊?
把电容拿掉,三根线接三相

网友N:
关注中!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变频器接单相电机的!

网友O: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变频器接单相电机的!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
去掉启动电容(一定要去掉),直接接变频器,不会烧。注意电压等级要符合。

网友P(2008-12-23):
用通用变频器直接来驱动单相交流电机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通用变频器直接来驱动单相交流电机应该是不行的
最好把为什么说清楚,行也好,不行也罢,要说理由。否则无效!嘻嘻嘻

网友Q:
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会导致电容烧坏,引起过电流保护。
分相和斥相启动的单相电机,会使启动器线圈烧坏。
因此,一般单相电机不采用通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R:
对单相电机有有专门的变频器,

网友Q:
有,单相200---240V的变频器

网友S(2009-01-23):
我是新来的,我还第一次听说单相电机也能变频

网友T(2010-07-15):
所谓单相电机变频前提应该是民电220v,这个也应该有,要不能有变频冰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