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2):
松下FPG-C32T驱动步进电机用F172指令怎么老提示运算错误?有谁能给条程序我参考啊

网友A:
用向导啊!这是傻瓜版的编程方法,等程序完成后反过来学习理解吧!

网友B:
172指令的控制模式,频率,脉冲数等控制器在指令执行前不正常,细细查一下程序,看看程序执行步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真是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C:
点动命令,只在手动时可用,回原点尽量不要使用这个,要不就速度慢一点,回原点还是用回原点指令要好多了,点动指令我发现每次都会多走至少20个脉冲。
不过整来讲松下的FP0型号就是速度太慢了。还有有时候不是很理想,但是又说不出来,总是欠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