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2):
本单位买了一个新的配电柜,该配电柜是三相五线输入四路输出的,该配电柜内有以下电气:
总空气开关一个
三个线路输入互感器(装在总空气开关下的)

四个三相输出电表
四个输出空气开关
四组输出互感器(每组三个)
一个四位转换开关(装在柜门外的)
四个电流表(装在柜门外的)
一个指示灯(装在柜门外的)

我知道每组输出的互感器是接在电表上的。现在想向各位师傅问一下,哪三个输入的互感器是怎样接线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单位买了一个新的配电柜,该配电柜是三相五线输入四路输出的,该配电柜内有以下电气:
 总空气开关一个
 三个线路输入互感器(装在总空气开关下的)

 四个三相输出电表
 四个输出空气开关
 四组输出互感器(每组三个)
 一个四位转换开关(装在柜门外的)
 四个电流表(装在柜门外的)
 一个指示灯(装在柜门外的)

我知道每组输出的互感器是接在电表上的。现在想向各位师傅问一下,哪三个输入的互感器是怎样接线的呢?

貌似柜门外应该不是4个电流表,1电压+3电流?猜测。

网友B:
是的,一个四位转换开关(装在柜门外的),就是接电压表的。

网友C:
楼主啊,是该学习学习了
答:(嘿嘿)
总开关下方的出线,每相套入(穿孔)电流互感器一块,K1、K2用线连接至3块电流表。

应该有一块电压表(楼主有没有看错了),和电压转换开关(四位转换开关)连接好,再连接至总开关的进线端(当然你连在下端也可,但断开总开关时不知道电源端的情况)。

开关与开关之间的线就不说啦,每个分开关下面的出线套入(穿入)电流互感器,然后接电表:电表的1、2,  4、5,  7、8  之间的连接偏要拆下来不用,如果有的话。
1、接A相的K1
2、接A相的相线
3、接A相的K2
4、接B相的K1
5、接B相的相线
6、接B相的K2
7、接C相的K1
8、接C相的相线
9、接C相的K2
10、接零线
每路分开关相同
指示灯你看着接吧

记得电流互感器的一端要可靠接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