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2):
有的PLC模拟量模块,本身带有模拟量输入平均值处理,PLC编程中,还有必要进行软件滤波吗?
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B:
你也可以做一下,这样采集的数值可以更稳定。

网友C:
如果采到的数据闪烁不定的话,可以把采样的周期设的长一些,最后取平均值;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还是不行的话,程序里写个滤波。。还是不行,比如跳变的话,就检查干扰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