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1-02):
请问师傅,我单位800KVA变压器,在一次10KV高压侧的跌落保险最大可以安装多少A的高压熔丝.低压400V 最大能承受多少个电流.
低压电流和高压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容量除以电压。约值。

网友B:
额定电流的公式应该是中容量S/1.732*电压U
低压侧的额定电流应该是1154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我单位800KVA变压器,在一次10KV高压侧的跌落保险最大可以安装多少A的高压熔丝.低压400V 最大能承受多少个电流.
低压电流和高压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1156/46.2A.

楼主:
总是烧断高压熔丝是怎么回事,压100A的可以吗,最大能安多大.为什么总烧呢,都有什么原因.

网友D:
由于一般是户外安装,风吹雨淋,日晒

造成压线的螺栓氧化严重

会造成接触电阻大

发热严重的话

容易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