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请帮忙告知:什么是涡轮流量计?谢谢!

网友A:
涡轮流量计,是速度式流量计中的主要种类,它采用多叶片的转子(涡轮)感受流体平均流速,从而且推导出流量或总量的仪表。一般它由传感器和显示仪两部分组成,也可做成整体式。

        涡轮流量计和容积式流量计、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称为流量计中三类重复性、精度最佳的产品,作为十大类型流量计之一,其产品已发展为多品种、多系列批量生产的规模。

        优点:
        (1)高精度,在所有流量计中,属于最精确的流量计;
        (2)重复性好;
        (3)元零点漂移,抗干扰能力好;
        (4)范围度宽;
        (5)结构紧凑。

        缺点:
        (1)不能长期保持校准特性;
        (2)流体物性对流量特性有较大影响。

        应用概况:
        涡轮流量计在以下一些测量对象获得广泛应用:石油、有机液体、无机液、液化气、天然气和低温流体统在欧洲和美国,涡轮流量计在用量上是仅次于孔板流量计的天然计量仪表,仅荷兰在天然气管线上就采用了2600多台各种尺寸,压力从0.8~6.5MPa的气体涡轮流量计,它们已成为优良的天然气计量仪表。

    引用:
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402881a01c8d156a011c8d17bb9b000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