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请问有谁知道自吸泵安装使用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1. 先检查各处螺栓有无松动,电源线及插头是否完好,电机绝缘电阻应大于2兆欧。

2. 为防触电事故,必须安装漏电断电路器或触电保安器等相应保安措施,并要进行可靠接地。

3. 泵工作电压使用范围须在额定电压的+5%,-12%这间,否则会使电机使用寿命减短或烧坏。电泵如使用地距电源较远,电源输送线应适当加粗,否则会使用电压下降而无法运行。

4. 合上电源开关,使泵空转2分钟左右,查看启动,运转是否正常,转向是否正确。

5. 固定好泵体,用钢管或橡皮管(不得过软,以免吸扁),连接进水口和底阀,底阀放置必须垂直于水平面,离水底30Cm以上,以免吸上泥沙。

6. 清水离心泵使用和自动吸清水泵首次使用前,要把贮水箱灌满水,通电几十秒后不能自动出水,以后使用就不需灌水。

7. 自汲清水泵和自动自吸清水泵管首次使用前,要把贮水箱内灌满水,通电几十秒后不能自动出水,以后使用就不需灌水。

8. 使用时,电机应保持干燥,注意水位下降状况,底阀不能露出水面外。当气温低于4℃时。应做好防冻工作,以免冻裂泵体。

9. 若一段时间不用,应排净泵内积水(自吸泵和自动泵倒掉贮水箱内蓄水),将主要部件擦洗干净,涂上防锈油,置于通风干燥处备用。

引用:http://www.kb168.com.cn/news/display/402881a01c8d156a011c8d17bb9b0004.shtml

网友B:
机械密封的水泵应避免污水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