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你好!我是初学者!请问S7-200的通讯端口怎么设置?是PLC的COM号和电脑的COM号一样吗?才可以和PLC连接上!我用的是RS232-RS458的接头!

网友A:
最好是用西门子的编程电缆来做通讯   另外看看西门子S7-200的系统手册

网友B:
在PLC软件里“系统块”里配置PLC的通讯口。

网友C:
西门子有专门的编程电缆PC/PPI电缆

jint  应该好事做到低,把它转到西门子论坛去啊,那里关注的人应该更多

几年没用西门子了,现在都快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初学者!请问S7-200的通讯端口怎么设置?是PLC的COM号和电脑的COM号一样吗?才可以和PLC连接上!我用的是RS232-RS458的接头!

如果你所使用的转换器不带有光电隔离的话,会很容易烧毁通讯口。

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PI协议且设置PC的串口。

楼主:
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PI协议且设置PC的串口中如果我选择COM1。!那么电脑中的串口COM号怎么设置啊?

网友E:
我的电脑,硬件配置里选择com口

网友F:
如果电脑上自带COM口的话,用PC-PPI就行了;
在通讯设置内选对应的COM口,通讯率一般选9.6K;

网友D:
引用 楼主:
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PI协议且设置PC的串口中如果我选择COM1。!那么电脑中的串口COM号怎么设置啊?

电脑中的Com口设置:
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

楼主:
谢谢大家!亲个!

网友B:
cvlsam很热心;
楼上的多亲他两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