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赐教!!

楼主(2008-11-03):
我们想自制一个流量计用来实时测量粉状物料的流速,网上查到都用冲板流量计
但是那东西太贵,想自己做一个,现在想用称重传感器做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同时请前辈指导下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想自制一个流量计用来实时测量粉状物料的流速,网上查到都用冲板流量计
但是那东西太贵,想自己做一个,现在想用称重传感器做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同时请前辈指导下怎么做!
流量=?
你准备怎样控制?
实现什麽目的?

网友B:
稳定性要考虑以下

网友C:
流量计?这是测量设备,要技术监督监察局认证的啊,不如买一个吧。如果自己做,就不能算“计”了,用一个规定截面(如0.1)的出料口下面装个桨叶,桨叶连着编码器,经过计算就可以知道流量、流速了。不过这只是“生产过程控制”装置,还称不上流量计(精度达不到0.01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