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我需要位置控制器,步进电机和控制器,1.5KW的变频器.他们的价格是多少?
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说谁会帮你啊!

网友B:
说详细点要好解决些

网友C:
位置控制可以用:

1、限位开关
2、光电传感器
3、编码器
4、光尺
5、激光定位器
6、................

你的位置控制需要什么?你的位置是直线?是圆弧?是二维平面?你对位置精度的要求是多少呢?(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不同的产品)

楼主:
位置控制器是单轴输出,用两个接近开关给信号的,原来是DJ-128位置控制器.
步进控制器和步进电机是:连接固定是130CM,机身长230CM,输出的扭矩大概是4 U.M名牌不清楚.每分钟要动作220次.
变频器是220V  1.5KW用国产的,价格低一点的,只要响应速度快就好.
这些东西是用在塑料封切机上的.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就一制袋机控制器,价格便宜的几百,数码管或液晶,好点的用触摸屏要一两千

网友D:
楼主所在公司原来是做乳胶手套的啊,我认识一客户也是马来西亚做乳胶手套的企业,看来马来西亚的这个行业比较发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