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回路

楼主(2008-11-03):
整流电路的多重化是采用12脉波、18脉波、24脉波整流?

谁能解释一下一脉是用什么实现的?
怎样由12脉变成18脉的?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6的倍数,也就是6脉动的倍数。采用的是整流变压器的副边绕组相对角度。这个在教科书里都有交代。可以去查查具体的接法,不同的组合,就可获得不同的整流电路接法。

网友B:
一般是6的倍数

网友C:
6,12,24好出来,18不常见吧。6*2^n容易绕。

网友A:
^_^,楼上经典点评!

网友D:
电力电子技术这本书上有详细说明,自己去查查看!

网友E:
希望能解释的详细些

网友F:
从波形也能分析出来
生活使坚强的人愈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