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请问,常用的伺服电机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编程软件都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
三菱的软件是有,可惜都是英文版的

网友B:
伺服控制程序是在PLC中或是其它的控制器中
伺服本身只要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参数可以通过面板或是软件设置

网友C:
编程软件几乎是用不上的,选型的有时倒是有用

网友B:
三菱是有个容量选择软件,用于选型用

网友D:
我现在用富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