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家里灯坏了,买了个新的环形荧光灯,还有新的跳泡,可安装好后,跳泡一直在跳,环形荧光灯的4个插脚那里也红红的亮的,就是跳不全亮,请问高手,那里有问题呢?

(注:插环形灯的4个插孔的铜脚我弄过,会不会是接触不好的原因)

楼主:
不低的,其他灯都会亮的

网友A:
插脚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B:
里面有那个启动元件的吗?差差看!

网友C:
换启辉器!!

网友D:
荧光灯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灯管,启辉器,镇流器。用排除法,就能找到哪一部分坏了,你哪个可能性是镇流器坏了,如果是镇流器坏了买的时候要注意和灯管相配

网友E:
把启辉器(你说的跳泡)里面并联的小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F:
看看进整流器的是火线还是零线 ,有时候零线进整流器会造成灯泡一直闪不亮,具体原因我也搞不清,哪位高手讲下?

网友G:
不会是被你搞得漏气了吧?

嘿嘿   开玩笑滴

网友H:
起辉器里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I:
起辉器里的电容漏电了.把电容剪掉.试试

网友J:
新买的不见得就是好的,先确定下

网友G:
灯管有两种
一种是电子镇流器用的
一种是电感镇流器用滴

网友K:
灯管质量问题,漏气或气体变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灯管有两种
一种是电子镇流器用的
一种是电感镇流器用滴
我不记得有这个说法。电子镇流器与电感镇流器+跳泡作用于灯管的条件是相差不大的,原理也一样,只不过前者输出的电压频率更高、效率更高。灯管会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家里的等不亮,总有一样东西有问题的。三样东西都有可能。

网友G:
电子镇流器用的灯管,内有一个小电容,新的产品电容在镇流器内

产品花样多了去啦

我没见过的也多了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