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我厂捞渣机PLC是采用施耐德Schneider产品,在昨天我处理外部控制回路问题后(需将plc停电),重新送电后,PLC运行指示灯运行正常(发绿平光),也没有错误报警,各输入节点指示灯均正常,满足应该运行条件,但PLC却没有任何输出,请高手分析指导,谢谢!!
  总之一句话,PLC电源和输入指示都正常,但没有输出,请指教。经检查外部回路没有问题。

网友A:
的确比较棘手,程序没掉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把电脑接上去看看吧

网友B:
也许是程序掉了或者是程序没运行   接电脑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只能连上电脑查看一下;

网友D:
是不是twido的PLC?

如果是的话,你中奖了; 可以尝试重新下载PLC程序。

网友E:
在线监控一下.确认输出回路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D:
只问问题,不来跟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