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请问下朋友们,一个车间总负荷为140KW,该选用多大的电缆?谢谢!!

网友A:
要铜芯电缆哟

网友B:
用铜芯线80左右平方之间.
假如你考虑以后会加设备什么的,自己稍微把线加大5平方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铜芯线80左右平方之间.
假如你考虑以后会加设备什么的,自己稍微把线加大5平方左右.
让嫩吓死了,80mm,稍微加大5mm?!啥都靠臆想。。。

网友B:
我说的是单根线需要那么大的.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单根线需要那么大的.小吗?
不小吗?撇开这个不说,80mm?+5mm,臆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单根线需要那么大的.小吗?

呵呵,没有80平方的,+5的也没有

网友E:
恩。。。。。。。见识了,还有80平方的线,,还加减5.。。。

网友E:
70 95再上去就是120了。。没有75 80 85这三说。。。建议4楼的兄弟恶补一下电工知识。。。

网友F:
95平方的铜芯电缆即可
如果距离远了   比如超出150米了  用120的

网友G:
同意150.安全.且以后说不定还加用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