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我公司新装了台设备,需要用变频器控制马达.我变频器是用三菱FR-S520SE-0.75KW.马达是EBM马达.启动时还行,关机时在20HZ时马达有噪声,持续时间大概1-2秒.请问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如果是共振,可以设置共振频率,启动时就可以避开此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共振,可以设置共振频率,启动时就可以避开此频率

跳跃频率/频率跳跃

网友C:
只在某个频率附近有这种现象的话一般是共振引起的;
只要跳过这个频率就行了;

网友D:
假如不是楼上的所说的或者不行
就改变载波频率

网友E:
关机时?怎么关机?是带制动(斜坡下降)的关机,还是自由停车方式的关机?如果是后一种,属机械问题,如果是前一种,很难讲。因为动态过程电机噪声很难消除的。另外,这种噪声的强度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