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我厂里用了十几台电脑用的断路器,总会在下班不用后跳闸,是怎么回事,请大侠门帮帮!

网友A:
相当诡异的说,坐沙发等解释。。。

网友B:
某台绝缘有问题.晚上湿度增加,电脑又关了没有了热量和风扇,稍有"爬电",带触电保护的开关就跳了.(拔掉所有插头,一台一台往上加,加到哪一台跳闸了,就重点检查这台"闹鬼"的电脑)........

楼主:
本来就不跳,你一台一台加的话,也不会跳啊
有什么具体检测方法,找出那台的

网友C:
这种问题嘛一步一步来嘛,
1、下班拔掉所有的电脑看还跳不跳阐。。。。。。结论大家都知道
2、拔掉一半电脑,看有没有跳阐......................结论大家也知道
3、找到引起跳阐的故障范围你不就好找了吗?大不了逐步缩小连着电源的电脑的范围嘛。

试试瞧,等待高手再来指点!

楼主:
也对啊,可是,这种情况是隔段时间才发生啊 ,又不经常跳,我换了个大点的断路器还是没有

网友D:
电脑上有感应电,可能电源不好,换个长城电源试一下(保三年)或在电脑脚上垫几本书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