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激不尽!

楼主(2008-11-03):
各位大师:
            请问哪里有松下GT01系列触摸屏的学习教程,感激不尽!
           万分感谢!

网友A:
触摸屏不一定要学对口型号的,其它型号也是差不多,我开始学了三菱GOT,请别人讲的时候还没有实物实操,也就学了二个小时。回去后也是就的松下GT21的。自己搞了二天就OK了。要买就还是找一级代理买,这样供货商可以提供资料的。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参考一下GT11系列的吧;

网友C:
触摸屏基本的功能,看看别人的程序就能学会了
至于负责的功能再可以用到再去掌握

网友A:
我知道的松下也是没有GT01这个型号,GT11是一款小黑白屏的,太小了,从价格上来说实在不划算。GT11还不如用文本。GT11的软件和GT21的通用。

网友B:
呵呵;当然有GT01的型号了;
不过屏幕比较小;

网友D:
GT01是一款很小的屏,在轴承装配的小机器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E:
先参考一下吧,还没写完.有些手册(书),又不方便送(日文为主).
压缩包里有一个GTWIN操作指导,虽然以GT10为例,但GT01的操作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D:
找个松下代理商,弄点资料应该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如果我买那个供应商的GOT,厂商一般会提供技术支持吗?
我知道一级代理是有这样的服务,下面的一些小商茂公司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吧.
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小商贸公司当然没什么服务了.毕竟他不是专业的.只是倒货而已.

网友C:
正规代理商能提供技术服务的
找资料也方便

网友F:
是啊,找个代理商.一下就搞定.

网友D:
怎么那么多新积分了.

楼主:
那里可以买到gt01系列触摸屏的编程电缆和与FX系列PLC通信的电缆线?
分别是什么型号?

网友C:
FX系列PLC通信的电缆线型号 SC-09串口的
也可以买USB接口的 USB-SC-09

松下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B:
GT01连三菱FX系列的话,要[一购RS422型的,否则PLC还要加通讯卡;
与FX1N/2N的电缆型号:AIGT8152;

网友A:
松下屏最麻烦的就是通迅口线要剪开一根一根地接,又分422和232二种。我手头空闲一个GT21的,有时想和三菱的连一下都没门。不过要说色彩,松下的比威纶的要好看多了,价格也有二个贵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