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方法

楼主(2008-11-03):
手头上有台达的PLC.但是不知道它的编程方法与哪个厂家的PLC编程方法是一样的.或者要参考哪个厂家的?他的编程软件也不知道是如何使用?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三菱的编程体系。

到中达电通的网站可下载到中文版的手册,在台达的台湾网站上可以下载到2.11版本的软件,该版本支持模拟器且支持Vista系统。

网友B:
几乎跟三菱的一样.
只是用到C , T ,要注意.比如:T .[TMR T10 K5]    C.[CNT C5 K10]
还有一些停电保持的继电器位置不一样,还有M8000-     8100等,台达是从M1000开始的.其他的基本一样.

网友C:
呵呵;与三菱的FX系列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