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3):
[TO  K1  K17  H4  K1]
                                  CH2 D/A转换输出(保持低8位数据)
[TO  K1  K17  H0  K1]

请问各位高手上面程式中的H0表示什么意思?可不可以改成H1??见笑了。(FX2N-2DA)

网友A:
你要仔细看说明手册中17号BFM的意思
这个数的低3位每位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H代表16进制,H4转换成二进制低3位为100,这个1代表D/A低8位保持
H0转换后低3位是000
H1转换后低3位是001,数值不一样,执行的操作也不一样

网友B:
呵呵;不能更改;
如果你对上面的程序不能完全明白的话,还是100%的抄过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