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8-11-04):
请问WINCC6.0对电脑的配置有怎样的要求?

网友A:
在硬件上并無多大要求,只要你的系統不是啥奔騰2,3這類的機型就可以,但是內存不可小于512M,否則運行速度會讓你無法忍受。

軟件上會要求你的操作系統不是家庭版或者服務器版本,如果是Wincc6 SP1,SP2的話會要求你的操作系統版本不高于XP SP2。

另外,你的操作系統應該是原版的,而非那些快速Ghost版本的。

网友B: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我的也是

网友D:
SP3安装也可以,能过改注册表
但装完了,用时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SP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