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4):
s7200Plc和S7-300有什么区别吗/比如指令一样吗?

网友A:
區別非常大,幾乎每家的小型與中大型PLC都會有明顯差別,但是從編程理念來說,并不會有多大的差別。

网友B:
你先找本200或者300的样本手册看看吧。

200也就是在中国用得多一些,200在国外的机器上很少用。

网友C:
200是小型机,整体式的,单机最大只有40点;
300系列属于中型PLC,是模块式的结构,2个的区别还是很大的;